485通信地址如何确定

楼主(2013-04-10):
项目一直用422,现在突然要改为2线485,半双工,很多问题还不知道。485是要寻址的,请问大神们485设备的地址在哪里确定啊,是软件还是硬件?

网友A:
硬件上用拨盘 设定地址,每次启动CPU读入地址 加入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上用拨盘 设定地址,每次启动CPU读入地址 加入通讯

拨盘是设定485芯片的管脚么,没有接触过485,版主能多介绍点么,谢谢了,呵呵

网友B:
软件设置地址,主机下发相应命令,只有地址一样的设备有相应。

网友B:
硬件上只要485芯片接的没问题就行,然后就是软件的事了。

网友A:
拨盘接的是cpu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