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板子上纽扣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3-04-10):
想给纽扣电池画个充电电路,找了半天找不到参考,哪位大神做过,请指点下!

网友A:
跟主电源之间串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B:
纽扣电池能充电么,又不是锂电

网友A:
钮扣电池也有锂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纽扣电池能充电么,又不是锂电

有锂电池充电的,像单反的时钟电池就是,由主电池充电,充2天能为时钟供电约1个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锂电池充电的,像单反的时钟电池就是,由主电池充电,充2天能为时钟供电约1个月。 ...

据说锂电池的充电次数是很有限制的,只能充300-50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