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open工程车辆上的求助!

楼主(2013-04-10):
canopen工程车辆上的求助:
     最近在做一个设备,这个设备装在工程车辆上,用来把主节点接收到的数据通过GPRS发送出来,但是我不知道,跟主节点通讯用pdo还是其他什么方式?如果用pdo用哪种方式,我这个设备的这个节点只是读出主节点的数据,求解?谢谢

网友A:
一般的情况是
1. 先NMT
2. 再SDO
3.最后PDO(也就是你要传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