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布线时,什么线该垂直,什么线又要平行?

楼主(2013-04-10):
或者说那些线平行走向是不当的?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的
大概的思路是这样的顶层和底层 一个平行 一个垂直
多层板 一层平行一层垂直 再一层平行
当然也不一定局限与这样的,自己变通

网友B:
看走线自己分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