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20VAC转5V的简单电路

楼主(2013-04-10):
最近在做一个小东西,需要从220VAC取电供MCU等弱电电路使用,由于对电源尺寸要求比较严格,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Vin : 220VAC ,50/60HZ
Vout: 5V  100mA
精度 :+/- 2%
隔离等级: 无要求,可以不隔离
尺寸:高度:10mm, 长度:20mm, 宽度:25mm

请大家帮帮忙,如果尺寸合适的ACDC模块也行。
先谢谢了。

网友A:
阻容降压 用0.33uf 的安规电容,电解 躺下来装,二极管 稳压管,三端稳压放反面 这个尺寸估计还有戏

网友A:
贵一点呢就PI的芯片 电容躺下来装 这个尺寸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 用0.33uf 的安规电容,电解 躺下来装,二极管 稳压管,三端稳压放反面 这个尺寸估计还有戏 ...

5V,100mA 这样的功率用阻容方案,可靠性是不是有待商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一点呢就PI的芯片 电容躺下来装 这个尺寸也可以

贵点没有问题
这电路图是半波整流吧,要是换成全波整流,所需电容C2是不是就可以改成铁片的拉?
另外,电杆L1不知道选择多大 ?还有就是好不好买?能不能给推荐个厂家?

网友B:
这种模块不是很多哇……

网友C:
现成的模块有,不过应该比较贵,可以自己做

网友D:
220V转5V的ACDC,市面上到处都是啊,你不在乎钱就直接去买呗。

网友E:
装聪明!提这个要求:又提那个要求:象女人似的!…心理阴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220V转5V的ACDC,市面上到处都是啊,你不在乎钱就直接去买呗。

220v转5V的ADC能列举个型号吗?知道市场上有很多,但是具体型号并不是很清楚,能大概列举几个吗?国产和进口的都行

网友G:
学习电源知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220v转5V的ADC能列举个型号吗?知道市场上有很多,但是具体型号并不是很清楚,能大概列举几个吗?国产和 ...

昨天赶巧有一家来推销的,写给你吧
上海英联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UM-DS0050

刚发现你连尺寸都有要求,那估计的定制了

网友H:
你可以220V  AC出来,经过变压器成9V~12V AC左右,在经过桥式整流为直流12~9V DC,经点电解电容和104电容滤波,再经过7805稳压再次滤波就可以直接提供5V了,最经济核算最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昨天赶巧有一家来推销的,写给你吧
上海英联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UM-DS0050

谢谢!这个尺寸貌似很有点大

网友I:
给我钱,我帮你定做一个,哈哈

网友J:
空间比较小,不行的话就考虑更改结构设计,定型的产品都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220V  AC出来,经过变压器成9V~12V AC左右,在经过桥式整流为直流12~9V DC,经点电解电容和104电容滤 ...

谢谢你的方案。
变压器不会做呀,这种小功率共频变压器能做做成很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聪明!提这个要求:又提那个要求:象女人似的!…心理阴暗…………

jjeemm77  心理阴暗的是你吧! 这里本来就是技术讨论的地方,作为工程师都想设计出性价比高的产品,进行反复的讨论是非常正常的。希望你能注意的语言。

楼主:
说下最新状况,使用jjjyufan 的方案,采用LNK306在不考虑EMI 的情况下,现有的尺寸非常富裕。正在搭实验板,敬请等候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现成的模块有,不过应该比较贵,可以自己做

不隔离不安全啊

网友K:
用个小的工频变压器将220AC降到6-8VAC后再做整流,之后通过7805或LDO之类的芯片稳压应该就行了。
体积主要依赖于工频变压器的体积。如果追求效率,可以用PI的TOP系列作隔离的AC-DC

网友L:
你可以220V  AC出来,经过变压器成9V~12V AC左右,在经过桥式整流为直流12~9V DC,经点电解电容和104电容滤波,再经过7805稳压再次滤波就可以直接提供5V了,这个最经济核算最简单又方便修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方案。
变压器不会做呀,这种小功率共频变压器能做做成很小吗? ...

变压器不用做,你直接买现成的,根据你的电路的电流来选择。功率比电路电压220V*电流值稍微大些即可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方案。
变压器不会做呀,这种小功率共频变压器能做做成很小吗? ...

这个给你参考下

网友A:
LNK306绝对是可以的,
5年前就用过了,

网友M:
昨天好像有人发了一个这样的方案给我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说下最新状况,使用jjjyufan 的方案,采用LNK306在不考虑EMI 的情况下,现有的尺寸非常富裕。正在搭实验板 ...

可以参考这个,IC价格低一些

网友M:
非广告,勿删!

网友N:
找一个小体积的手机充电器拆了,用里面的电路板不就得了?
2%的精度好象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