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dac

楼主(2013-04-10):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DAC, ENABLE);
  DAC_DeInit();
  /* Fill DAC Init param DAC_Trigger_None   and  DAC Channel1 Init */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Trigger_None,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 Enable DAC Channel1 */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2048);
}
请教各位大神,stm8l dac  此程序已经在stm8l152c6t6上面验证过,测PF0可以有正常的输出。但是在STM8l151K6上面测PB5引脚确没有输出。问题会是在哪里?左边为stm8l151.右边为stn8l152

网友A:
The DAC channel can be routed either on PB4, PB5 or PB6 using the routing
interface I/O switch registers

所以LZ需要设置routing interface 才能输出到PB5引脚。

网友B:
兄弟我也在弄这个 我差不多一周才找到怎么回事,想知道加我QQ455688373

楼主:
谢谢大神,怎么设置呀

楼主:
那个函数是操作 I/O switch registers。我怎么找不到

楼主: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DAC, ENABLE);
RI->IOCMR2  = 0x10;
RI->IOSR2    =0x10;
  DAC_DeInit();
  /* Fill DAC Init param DAC_Trigger_None   and  DAC Channel1 Init */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Trigger_None,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 Enable DAC Channel1 */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2048);
}
搞了一下午:加上个对IO switch 的设置,可是奇怪仿真的结果 RI->IOCMR2
,RI->IOSR2仿真结果确还是00.大神们请指点一下吧。崩溃了……

网友C:
呵呵   问题不怎么懂  帮你们顶一个   呵呵   很不错   呵呵   顶起来   呵呵

网友C:
希望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你看看版主有没有时间指点一下    呵呵

楼主:
ST支持真不给力。问题已经解决……结贴。是要开比较器的时钟才好现附代码,功能正常。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DAC, ENABLE);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COMP, ENABLE);
        RI->IOSR2    =0x10;
        RI->IOCMR2   =0x10;
  DAC_DeInit();
  /* Fill DAC Init param DAC_Trigger_None   and  DAC Channel1 Init */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Trigger_None,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 Enable DAC Channel1 */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10);

网友D(2013-07-12):
多谢楼主,用到了。

网友E(2014-06-10):
多谢楼主,十分感谢!

网友E:
是我没看到关键的地方吗,
为什么不加上开比较器时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