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连接器的,见识多的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3-04-10):
间距0.635mm,板对板连机器,用的挺多,上面mark如最后一个图,上面就一个5或者S上下各一条横线,不知道哪位用过或者见过,希望能得到有用信息,O(∩_∩)O谢谢。

网友A:
顶上 等T叔 :lol

网友B:
没见过这种连接器,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nector.net/pdshowtwo/productshow_16876954.html
http://molex.taobao.com/search-cat-365289 ...

这个是SAMTEC的,T叔要记好啦,O(∩_∩)O~

网友D:
连接器比较复杂,看图片很难确认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接器比较复杂,看图片很难确认清楚

卖连接器的一看就看出来啦,SAMTEC的连接器上都有这个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