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捕获通道上的TRC

楼主(2013-04-10):
请问各位,我想用stm32F107级联一个32位的计数器,需要将每秒的计数值通过串口发送到PC,请问能不能用内部的定时器来触发捕获,不从外面引入捕获触发信号可行吗?我看捕获通道上有一个TRC,不知道具体是怎么用的,望大神解答……

网友A: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呵呵   ...

谢啦!按手册上的定时器框图应该是可行的,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