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1debug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3-04-10):
file:///C:\Users\ace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10538690\QQ\WinTemp\RichOle\8B[@$%G]B%_)V3P`78(7_SE.jpgfile:///C:\Users\ace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10538690\QQ\WinTemp\RichOle\8B[@$%G]B%_)V3P`78(7_SE.jpgfile:///C:\Users\ace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10538690\QQ\WinTemp\RichOle\8B[@$%G]B%_)V3P`78(7_SE.jpg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No USB FET was found,该怎么办啊?
我用的是 MSP 430 f5529

网友A:
debug里面要设置为5529;
你看下调试的时候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识别调试器

网友B:
路径太长了?

网友B:
是不是包含空格之类的?

网友C(2014-05-05):
检查一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