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带有USB芯片的FPGA开发板连到电脑上没有反应呢?

楼主(2013-04-10):
各位前辈:
   小弟最近使用一块 现成FPGA的开发板做课题,USB芯片采用的是CH372。电脑上已经安装了CH372厂家(南京沁恒)提供的驱动程序CH372DRV。但是将开发板用USB连线插到电脑上,板子能上电,但是找不到USB设备(设备管理器找不到相关的硬件,电脑也没有提示安装)。请各位大侠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电脑或者系统的问题,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B:
CH372坏了么

网友C:
这要慢慢的查原因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或者系统的问题,重启电脑试试

重启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372坏了么

这个新买的,查了管脚电压,没有问题。

网友D:
开发板内有程序吗?开发板内应有一个搜寻372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