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键触摸,求高手

楼主(2013-04-10):
我用CY21434做的单键触摸,因为触摸源有水流通过,噪声大。所以工作不了,单接上调试器在线调试,噪声就消除了。反而调试不了。  后来发现,是因为和电脑共地了。然后估计是电脑帮我消除噪声了。现在就是和电脑共地就能正常工作,一分开就不能正常工作。请问我应该怎么改良电路。。滤波电容我已经尝试过,接很多了。

楼主:
郁闷,没一个人回

网友A:
:o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谢了

网友B:
我在调试CY8C20142,片子没响应,地址对着,硬件没问题,时序也对,搞不懂了,求你的恶程序参考下,邮箱ygllc@126.com谢谢!!!

网友C:
设计指南供你参考

谢谢资料

网友A:
接地引到水源上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解决呢。

接地引到水源上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引到水源上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可以了,将地和水源那边接通,就解决了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了,将地和水源那边接通,就解决了问题了。

:lol解决了就好: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