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焊及解决虚焊的方法

楼主(2013-04-10):
什么是虚焊?
就是表面看起来是焊连了,实际内部并没有通,或者处于可能通也可能不通的中间不稳定状态。这样最可恶。找起问题来比较困难。
就是常说的冷焊(cold solder),有些是因为焊接不良或少锡造成元件脚和焊垫没有导通,其他还有因为元件脚、焊垫氧化或有杂质造成。 肉眼的确不容易看出。。
虚焊是常见的一种线路故障,有两种,
一种是在生产过程中的,因生产工艺不当引起的,时通时不通的不稳定状态;
另外一种是电器经过长期使用,一些发热较严重的零件,其焊脚处的焊点极容易出现老化剥离现象所引起的。
如何判断的话,楼主可以到网上去搜索一下,很多的方法。
英文名称 cold solder,一般是在焊接点有氧化或有杂质和焊接温度不佳,方法不当造成的.实质是焊锡与管脚之间存在隔离层.它们没有完全接触在一起.肉眼一般无法看出其状态. 但是其电气特性并没有导通或导通不良.影响电路特性.
对元件一定要防潮储藏.对直插电器可轻微打磨下.在焊接时,可以用焊锡膏和助焊剂.最好用回流焊接机.手工焊要技术好.只要第一次焊接的好.一般不会出现 "电器经过长期使用,一些发热较严重的零件,其焊脚处的焊点极容易出现老化剥离现象所引起的". 这是板基不好.
解决虚焊的方法: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有什么好办法较容易发现虚焊部位。
  1)根据出现的故障现象判断大致的故障范围。
  2)外观观察,重点为较大的元件和发热量大的元件。
  3)放大镜观察。
  4)扳动电路板。
  5)用手摇动可疑元件,同时观察其引脚焊点有否出现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