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格为12V1A的ACDC电源接上1欧电阻会发生什么?

楼主(2013-04-10):
搞电的同事说,1A是电源输出最大值。
那么,如果给电源接上电阻,电流会有多大?
12V1A对应12欧电阻,如果电阻小于12欧,那输出电压就得小于12V(否则电流大于1A),是多少?电流呢?
如果电阻大于12欧,电流会小于1A,会是多少呢?
21ic高手如云,能否举例讲解一番?
代需要半路学电的朋友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网友A:
功率相等原则
12W
但是超过1A 有3种情况发生:
1电源无输出,因为有过流保护.
2电压拉低,电流多大试电路的极限
3电源爆掉
话说你的1R 多大功率啊,<12W 你等着烫手 看着电阻发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相等原则
12W
但是超过1A 有3种情况发生:

先表示感谢!
1 拿一个可变电阻,功率大于12W,从12欧向两端变化,观察电流电压变化。可行吗?
2 电阻大于12欧时的情况您没说。是怎么样的?是不是电压会保持12V不变?

网友B:
这个你自己就可以分析,12V1A的电源直接视为12W功率的电源。
1 拿一个可变电阻,功率大于12W,从12欧向两端变化,观察电流电压变化。可行吗?
毫无意义,不知道你想测什么,破坏性试验?
2 电阻大于12欧时的情况您没说。是怎么样的?是不是电压会保持12V不变?
电压不变,电流就是12V/电阻

网友C:
12V1A,恒压开关电源:
负载功率小于12W:I=12V/R
负载功率大于12W:
通常开关电源会有各种保护,在未达到保护点,刚超过12W的时候,I=12V/R还成立;
功率再加大,可能保护无输出,可能打嗝,可能电压拉低,可能挂了

楼主:
高手出手,云淡风清。

网友D:
假如你伸出手臂,你可以举50斤重物,给你60斤,你大吼一声可能也举得动,要是给你500斤呢,你要是躲闪不及,你就死翘翘了。

楼主(点评):
所有科学原理在生活中都有反映,而且更加容易理解。谢谢你的讲解。

网友D:
电流直接用电压除以电阻,12V/1A=12欧,功率=12VX1A=12W,你换个1欧的电阻,电流12V/1欧=12A,要是电源1。5A保护,那应该一下就保护了,要是你的电源保护不及时,你的电源就过流了,这时功率为12VX12A=144W,不是保险烧就是印制板烧,还有就是电源里面的开关管被击穿了,再说你的负载电阻,你的电阻如果是1欧/200W的,那你的电阻肯定没事,但是如果你的电阻是1欧,功率是50W的,电阻在1分钟之内会很烫,再有就是开始冒烟。确切的说,你的电源99%会马上保护,还有1%是一声响,一股烟,吓得你不知所措。试试吧,印象就深刻了,胆子小就算了,晚上会做噩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直接用电压除以电阻,12V/1A=12欧,功率=12VX1A=12W,你换个1欧的电阻,电流12V/1欧=12A,要是电源1。5A ...

您的讲解,那是相当的生动!
好!

楼主:
本想结帖散分,人家规定不让。那就说说功率的事吧。
还是这个电源,负载电阻大于12欧时,负载功率小于12W。
严格地说,电源有3个功率,输入功率,输出功率,还有自身消耗的功率。
负载越大,负载功率也就是输出功率越小。
假设输入功率还是12W,于是电源消耗功率越大。
这和实际相符吗?
举个例子,电源通电,啥都不接,空气相当一个大电阻,这时输出功率近似为零,12W全部消耗在电源上。因此电源最热。
是这样吗?如果不是,那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E:
1、12V加在1欧电阻上的功率可不少12W啊,是144W!!!
2、AC-DC电源一般都会有过流保护(短路保护),这是开关电源必备的功能,可以看看这个电源的说明书。
3、如果这个开关电源太烂,没有保护,那么很可能是里面的开关管、二极管或者变压器坏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想结帖散分,人家规定不让。那就说说功率的事吧。
还是这个电源,负载电阻大于12欧时,负载功率小于12W。 ...

不接负载,有负载电流吗,功率也是空载消耗的,没负载功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想结帖散分,人家规定不让。那就说说功率的事吧。
还是这个电源,负载电阻大于12欧时,负载功率小于12W。 ...

你要是不接负载,那输入功率就没12W了,电流小嘛,其实你连基本的电气知识都很陌生啊,搞电源就要小心了,不要太冲动,不是大家不给讲,看你的提问人家怕你模仿,生命只有一次。先多看看书,不要太深奥,从基本的开始,过几年你就熟悉了。

网友F:
假设电源的理想特性是,恒定电压。
不管你接什么上去,电源两端的电压是不会改变的。而电流就是电压除以负载电阻。
可惜电源有内阻~你接什么负载上去就相当于跟电源内阻串联~当负载电阻较低时,电流环路会在电源内阻上产生较大功率~
电源它受不了呢~
正如老衲受也不了了~

楼主(点评):
You are funny.I like.

网友G:
要看你的电源是什么电源

网友H:
新人报道.......

网友I:
看看你电源有没有保护吧,如果没有保护的话就等于短路了,短路情况有多危险自己体会下

网友J:
嘿嘿!欧姆听说此事:气的从坟墓里爬出来…到现场一看:又死了过去……

楼主(点评):
You gave a story which made someone remember more.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不接负载,那输入功率就没12W了,电流小嘛,其实你连基本的电气知识都很陌生啊,搞电源就要小心了 ...

我是学机械的。会选电源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K:
楼主真逗,接1欧的电阻,你干嘛不直接把电源短路掉

网友L:
楼主是要测试过载保护,不是短路保护

楼主:
很多朋友对1欧表示关注,并提示了相应的危险。在此表示感谢!
1欧的本意是通过纸面做题,实例学习相关规律,位于实验设计阶段。
总而言之,仁者爱人,于斯为盛。
谢谢大家!

网友M:
一般的电源都有保护,应该没有12V输出,输出电压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