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D78F9232/9234中文资料之CMOS 设备注意事项

楼主(2013-04-10):
UPD78F9232/9234中文资料之CMOS 设备注意事项① 输入引脚处的电压适用波形
因输入噪声或反射波产生的干扰可能产生故障。如果由于噪声等影响,CMOS 设备的输入端电平停留在VIL(最大)和VIH(最小)之间,该设备可能产生故障。当输入电平固定时,和在传输阶段当输入电平在VIL(最大)和VIH(最小)之间时,切记避免波动噪声进入设备。
② 未使用的CMOS 输入引脚的处理
CMOS 设备输入端未连接将会产生工作故障。如果输入引脚未连接,则由于噪音等原因可能会产生内部输入电平,从而导致故障。CMOS 设备的运行与Bipolar 或NMOS 设备不同。必须借助上拉或下拉电路使CMOS 设备的输入电平固定在高电平或是低电平。如果每个未用的引脚可作为输出引脚的话,那么它们可以通过电阻与VDD 或GND 连接。对未使用引脚的处理因设备而异,必须遵循与设备相关的规定和说明。
③ 半导体的ESD 防护措施
如果MOS 设备周围有强电场,将会击穿氧化栅极,从而影响设备的运行。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尽可能防止静电产生,而且一旦有静电,必须立即释放。对于环境必须有适当的控制。如果空气干燥,应当使用加湿器。建议避免使用绝缘体,因为它们容易产生静电。半导体设备的存放和运输必须在抗静电容器、抗静电屏蔽袋或导电材料容器中进行。所有的测试和测量工具包括工作台和工作面必须良好接地。操作员应当佩戴静电消除手套以保证良好接地,不能用手直接接触半导体设备。对于装配有半导体设备的PW板也应采取类似的静电防范措施。
④ MOS 设备初始化之前的状态
上电并不能确定MOS 设备的初始状态。MOS 设备的生产工艺也没有确定其初始操作状态。在刚刚上电之后,具有复位功能的MOS 设备并没有被初始化,因此上电不能保证输出引脚的电平,I/O 设置和寄存器的内容。设备在收到复位信号后才进行初始化,具有复位功能的设备在上电后必须立即进行复位操作。
⑤ 上/下电顺序
在器件内部操作和外部接口使用不同供电电源的情况下,上电顺序的规则是在内部电源打开后再打开外部供电电源。下电的规则是先关掉外部供电电源,然后是内部电源。使用如上相反的顺序上下电可能导致器件内部元件过压,从而导致故障和因为不正常的电流致使内部元件退化。
正确的上下电顺序因设备而异,必须遵循与设备相关的规定和说明。
⑥ 下电状态的信号输入
在器件没上电时,不要输入信号或者一个I/O 上拉电源。因输入该信号或I/O 上拉电源产生的电流注射可能产生故障和产生流过器件的不寻常的电流,从而在那时产生内部元件退化。在下电状态下的信号输入因设备而异,必须遵循与设备相关的规定和说明。
**来源:http://www.originic.hk/Item/Show.asp?m=1&d=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