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ED显示屏驱动芯片的种类及应用

楼主(2013-04-10):
LED显示屏驱动芯片的种类及应用

网友A:
LED显示屏的芯片   这一块还就真的没有玩过   呵呵   收藏了   这个   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B:
不知道linux支持部?!

网友C:
这LED显示屏驱动芯片挺多的,好的驱动对于显示器质量影响挺大的

网友D:
东西很不错   有机会还是需要好好消化的   谢谢了   楼主   好好

网友A:
东西不错哦   呵呵  谢谢你   楼主   谢谢   呵呵

网友E(2013-12-28):
联系人:小缪   联系方式:15814791994   QQ:1846023045
PR5055高灰高刷IC所带来的优势
1. 高性能指标
        PR5055支持16BIT的显示灰度,同时,刷新可以达到1400Hz以上。PR5055内置显示存储器和显示控制电路,和普通的恒流驱动配合,即可实现高灰度高刷新。每片PR5055可以控制的区域为32点×16点,支持静态、1/2、1/3、1/4、1/5、1/6、1/8、1/10、1/12、1/16所有的显示模式,而且刷新均可达到1400Hz以上。支持16位灰度数据(即每种颜色65536级灰度),和目前主流的高灰高刷控制IC信号格式一致。
2. 高兼容性
      PR5055所采用的目前主流的高灰高刷IC的信号格式,因此目前市面上的绝大部分控制卡均可直接支持。
3.节约控制卡,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PR5055兼容目前大部分主流控制卡,同时,可以使控制卡的控制面积提升到640×256点(P10相当于16.38平米),而灰度和刷性仍然能保证16位灰度级,刷新在1400Hz以上。
4.低成本压力
   和普通的高刷IC不同,每片PR5055可以控制全彩色32×16的区域,一般的全彩模组上只需要增加一片IC即可,同时,还可省掉原来的缓冲译码电路,因此成本上增加不多。如果考虑控制卡成本上的节约,显示屏的总体成本几乎没有增加,而性能指标却可达到目前LED显示模组的顶尖水平。普通的高刷IC,以P10,32X16的模组为例,则需要24片普通高刷IC,驱动电路的成本要提升好几倍。

网友F:
很不错的资料分享的,下载了啊

楼主:
现在市场价格杀的很厉害啊!!!

网友G:
这个资料的我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