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可控硅发热问题

楼主(2013-04-10):
我用控硅作为AC220V电源开关,可控硅工作时发热量很大,
据说,有这么一种说法,在交流电过零点用脉冲电平触发可控硅门极,使其导通,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可控发热量。
我觉得这种说法没有根据,因为可控硅的门极功耗不大。
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何见解?

网友A:
过零点用脉冲电平触发可控硅, 由于避免了开启损耗,对减小功耗有帮助。但这样就不能很好地调速了。
由于可控硅导通压降的存在,这个电压通常在 1V 以上,开通时发热仍然无法避免。散热措施还是必要的。
另外, 还可以采用 MOSFET 来得到更小的压降和发热量

网友B:
可控硅发热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过电流引起的,应选择额定电流大的可控硅,或是改善散热条件(加大散热片面积、加散热风扇等)。
可控硅的发热时与负载的大小有关系的,负载越重,电流就越大,发热就越严重。可控硅都会存在一定的压降,这个压降就是可控硅本身消耗的功率,如果可控硅通过的电流越大,其发热的程度会越高。
控制可控硅的开关时间,尽量在零电流或零电压点开关,这样可以极大减少发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零点用脉冲电平触发可控硅, 由于避免了开启损耗,对减小功耗有帮助。但这样就不能很好地调速了。
由于可 ...

我现在不需要用可控硅来调速调压,请问这种过零点导通控制时,是不是要在交流电的每个过零点时都要在门极外加一个脉冲信号呢?
另外,mosfet可以用在220v强电吗?你能不能推荐一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发热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过电流引起的,应选择额定电流大的可控硅,或是改善散热条件(加大散热片面 ...

请问这种过零点导通控制时,是不是要在交流电的每个过零点时都要在门极外加一个脉冲信号呢?
你说能极大减少发热量,能减少多少呢?
我们公司在重庆,一直都和重庆金升阳FAE保持很好的合作关系。当时我也问过重庆的fae,他们对这方面也不太了解。

网友A:
是不是要在交流电的每个过零点时都要在门极外加一个脉冲信号呢? 是的, 而且足够宽度, 保证脉冲过后, 工作电流已经大于保持电流了.
另外,mosfet可以用在220v强电吗?你能不能推荐一款呢?    400V /600V 的 MOSFET 很多, 比如 10N60. 根据工作电流去选吧, 不过驱动电路会比较复杂

楼主:
那要过零点导通,肯定要增加检测过零点的硬件电路了。这样过零点导通能减低多少功耗呢?
这里有没有可控硅厂家或者经销商的销售人员啊,如果能够给技术支持,我们公司可以采购你们的可控硅产品。

网友C:
有人来扫盲么,可控硅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人来扫盲么,可控硅是什么?

百度百科

网友D:
选择第几象限导通很重要
过零触发也是必须的

如果不是调压或者说不是斩波应用,不用频繁开关,继电器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发热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过电流引起的,应选择额定电流大的可控硅,或是改善散热条件(加大散热片面 ...

控制可控硅的开关时间,尽量在零电流或零电压点开关,这样可以极大减少发热量。
你说这话是真的吗?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E:
楼主是否可以联系可控硅厂家的FAE,到时候把结果分享给大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否可以联系可控硅厂家的FAE,到时候把结果分享给大伙!

就是找不到FAE啊

网友F(2013-05-26):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在交流电的每个过零点时都要在门极外加一个脉冲信号呢? 是的, 而且足够宽度, 保证脉冲过后, 工作 ...

你好!
你的意思是不是每过一次零点,就给一个宽度足够的脉冲信号?
为何不一开始的过零点开始,有效信号一直存在呢。要关闭可控硅的时候,再取消有效信号
这样不是更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好!
你的意思是不是每过一次零点,就给一个宽度足够的脉冲信号?
为何不一开始的过零点开始,有效信号 ...

郁闷! 还怎么说
这不是 MOS 管和三极管.
最好先了解一下可控硅的基础知识吧

网友G(2013-11-06):
可控硅应用与技术讨论群:315490218

网友H:
可控硅   用的不多

网友:
很正常的,加强散热。

网友(2014-07-31):
坐等高手回手回复,同求结果,现在我的可控硅发热量也非常大。烫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