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G82FE216AF 的PCA定时器模式不会用阿

楼主(2013-04-10):
我用MG82FE216AF的PCA作定时器用,发现好像能进入中断,但只是进入一次?单片机用的是24M的晶振,程序的功能是让红色LED亮1秒,灭1秒。

#include "mg82fe216af.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fr  CMOD   = 0xD9;
sfr  CCON   = 0xD8;
sfr  CCAPM0 = 0xDA;
sfr  CH     = 0xF9;
sfr  CL     = 0xE9;
sfr  CCAP0H = 0xFA;
sfr  CCAP0L = 0xEA;
sbit CR     = CCON^6;
sbit CCF0   = CCON^0;
sbit CF     = CCON^7;
sbit R1 = P2^0;
sbit G1 = P2^1;
sbit B1 = P2^2;

uint16 Value;
void osc_switch(void);

void delay_ms(uint8 ms)
{
uint8 i;
uint16 j;
for (i=0; i<ms; ++i)
{
  for (j=0; j<2100; ++j)
  {
   ;
  }
}
}
void pca_init(void)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
CCON   = 0x00;
CMOD   = 0x00;
CH     = 0;
CL     = 0;
Value  = 0x4E20;   //10ms;
CCAP0H = Value >> 8;
CCAP0L = Value;                           //这个是设置装载值,是看STC的手册中的公式,因为笙泉的没有,不知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Value += 0x4E20;
CCAPM0 = 0x49;    //ECOM0 = 1,enable compare.MAT0 = 1.ECCF0 = 1;
EIE1  |= 1 << 2;                        //开启PCA中断
CR     = 1;                                 //PCA运行
EA     = 1;
}

void main(void)
{
osc_switch();
pca_init();
R1 = 1;                                      //一开始红灯灭
while (1)
{
  ;
}
}

void pca_isr() interrupt 10
{
static uint8 count = 0;
CCF0   = 0;
CCAP0H = Value >> 8;
CCAP0L = Value;
Value += 0x4E20;
if (++count >= 100)          //10ms进入一次中断,计数100次就为1S
{
  count = 0;
  R1 = !R1;                    //如果用这段代码,则红灯不亮。如果注释掉,换成R1 = 0,则一上电红灯亮,好像能进入定时器中断的。
}

}
void osc_switch(void)               //内部RC转外部晶振程序
{
IFMT   = 0x06;    //AUXRA write
IFD    = 0x6F;    //(bit3)=1,enable xtal,bit(2)=1,enable internal osc,bit[1:0]=11,osc = xtal
ISPCR |= 0x80;    //bit(7)=1,ISPEN = 1
SCMD   = 0x46;
SCMD   = 0xB9;
_nop_();
IFMT   = 0x06;
IFD    = 0x2B;    //disable internal osc
ISPCR |= 0x80;
SCMD   = 0x46;
SCMD   = 0xB9;

delay_ms(5);
}

楼主: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或者有官方的例程也可以,谢谢了。

楼主:
问题似乎解决了,但我觉得完全不合逻辑,不像STC里说的一样,最遭的是笙泉没有例子,有高人能解释一下吗?

#include "mg82fe216af.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R1 = P2^0;
sbit G1 = P2^1;
sbit B1 = P2^2;

void osc_switch(void);

void delay_ms(uint8 ms)
{
        uint8 i;
        uint16 j;
        for (i=0; i<ms; ++i)
        {
                for (j=0; j<2100; ++j)
                {
                        ;
                }
        }
}

void pca_init(void)
{
        CCON   = 0x00;
        CMOD   = 0x00;
        CH     = 0;
        CL     = 0;

        CCAP0H = 0x4E;                  //10ms                      //换成这样子?
        CCAP0L = 0x20;

        EIE1  |= 1 << 2;
        CR     = 1;
        EA     = 1;
        CCAPM0 = 0x49;
}

void main(void)
{
        osc_switch();
        pca_init();
        R1 = 1;

        while (1)
        {
                ;
        }
}

void pca_isr() interrupt 10
{
        static uint8 count;
        CCF0 = 0;                                            //换成这样子?
        CL   = 0;
        CH   = 0;

        if (++count >= 100)
        {
                count = 0;
                R1 = !R1;
        }
}

void osc_switch(void)
{
        IFMT   = 0x06;    //AUXRA write
        IFD    = 0x6F;    //(bit3)=1,enable xtal,bit(2)=1,enable internal osc,bit[1:0]=11,osc = xtal
        ISPCR |= 0x80;    //bit(7)=1,ISPEN = 1
        SCMD   = 0x46;
        SCMD   = 0xB9;
        _nop_();

        IFMT   = 0x06;
        IFD    = 0x2B;    //disable internal osc
        ISPCR |= 0x80;
        SCMD   = 0x46;
        SCMD   = 0xB9;

        delay_ms(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