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可控硅发热量

楼主(2013-04-10):
我用控硅作为AC220V电源开关,可控硅工作时发热量很大,
据说,有这么一种说法,在交流电过零点用脉冲电平触发可控硅门极,使其导通,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可控发热量。
我觉得这种说法没有根据,因为可控硅的门极功耗不大。
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何见解?

网友A:
我想知道  您现在是怎么触发可控硅的。。。。

对于可控硅  主要就是导通损耗了,选型时主要根据自己的负载还具体的散热条件选型

网友B:
过零触发反而发热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  您现在是怎么触发可控硅的。。。。

我触发可控硅用很简单的方式,不管交流电的变化,通过给光藕一个持续的高电平,让光耦触发可控硅门极,持续可控硅导通。我用的光耦也是普通光耦,非带过零检测的光耦。
并没有刻意在过零点导通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零触发反而发热大

怎么过零触发反而发热大呢?求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过零触发反而发热大呢?求解释!

因为过零触发  整个周期都有负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触发可控硅用很简单的方式,不管交流电的变化,通过给光藕一个持续的高电平,让光耦触发可控硅门极,持 ...

可控硅不用持续性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