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M365添加UART1用于GPS

楼主(2013-04-10):
想在dm365上使用uart1用于GPS数据接收。gps datasheet要求波特率9600。
对linux-2.6.18_pro500/arch/arm/mach-davinci下mux_cfg.c做如下修改配置uart1:
MUX_CFG("UART1_RXD2",           4,   14,    3,    3,     0)
MUX_CFG("UART1_TXD2",           3,   29,    3,   3,      0)
同时添加以下代码:
static const short dm365_uart1_pins[] = {
        DM365_UART1_RXD2, DM365_UART1_TXD2,
        -1
};

static const short *dm365_pins[DAVINCI_LPSC_IMCOP + 1] = {
...
[DAVINCI_LPSC_UART1]            = dm365_uart1_pins,
...
};

编译下载启动信息显示:

cd /dev没有发现ttyS0和ttyS1,手动创建节点
mknod ttyS0 c 4 64
mknod ttyS1 c 4 65
然后cat ttyS1接收数据,但是没有反应,往ttyS1发送的话,好像可以

查看ttyS1的信息波特率就是9600。不清楚为什么ttyS1无**常接收。

ps:gps模块是可以接收数据的,因为放别的板子上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楼主最好先缩小范围,找出问题点,不然不好分析。
不过既然发是可以的,应该是个小问题,估计你自己就可以搞定。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先缩小范围,找出问题点,不然不好分析。
不过既然发是可以的,应该是个小问题,估计你自己就可以 ...

我把gps和365断开后,用echo 123456>ttyS1往uart1发数据,逻辑分析仪抓取uart的tx端数据,也没发现数据,说明uart可能也没有真正将数据发出

网友A:
那你先从没有节点作为切入点吧

确认文件系统是否使用udev结构
ttyS0应该是你的debug口吧,这个怎么会也没有节点呢?

网友B:
把UART1的CLK改成121500000就行了~

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先从没有节点作为切入点吧

确认文件系统是否使用udev结构

已经解决了,uart1时钟的设置问题,ttyS0,ttyS1确实没出来,手动创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UART1的CLK改成121500000就行了~

牛X,时钟确实有问题,问题已经解决了,详见连接
https://bbs.21ic.com/home.php?mod=space&uid=749470&do=blog&quickforward=1&id=98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