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一块板子上有两路电源能进行覆铜吗?

楼主(2013-04-10):
请指点,谢谢。

网友:
才2分,描述问题么也不仔细,难怪没人回你

网友A:
老兄。你是问一个只有两条电源的板子要不要铺铜,还是问一个板子上有两组电源?

不管怎么样,正常情况下都是能铺铜的。 有的板子有几十路电源都照样铺。

楼主:
我的是在一块电路板上有,两路5V的电源,GND跟VCC是独立的,如果铺铜,是铺到GND1还是GND2上。
请指点。
谢谢。

网友B:
肯定可以覆铜,覆铜是要选择覆铜网络,根据电路板上的布局,选择局部进行覆铜,还要根据电路要求。

网友C:
主要看元器件布局吧,如果布局的时候能把两组电源尽量分开,就各覆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