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C4.2软件中调试代码,如何看代码变量中的值,请教??

楼主(2013-04-10):
(无正文)

网友A:
以CCS3.3为例给你说
在菜单栏View->Watch Window
点击之后会在右下边出现一个框  选择Watch1  然后在Name中输入变量名或寄存器名
要看到变化的值  可以右击选择Refresh  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边回复啦  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CCS3.3为例给你说
在菜单栏View->Watch Window
点击之后会在右下边出现一个框  选择Watch1  然后在Name ...

非常感谢版主回复,我试试!

网友B:
不懂 帮顶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回复,我试试!

结果是否合适  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是否合适  告诉我

OK,看到了!变量的值,非常感谢。。。
还有想问问,在调试时,我执行单步调试,怎么使C语言代码和汇编语言(CCS软件编译成的汇编)的调试同步????拜托。。。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看到了!变量的值,非常感谢。。。
还有想问问,在调试时,我执行单步调试,怎么使C语言代码和汇编语 ...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哦

楼主:
版主不知道,就没兄弟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