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封装选取疑惑

楼主(2013-04-10):
群里的前辈,最近对电解电容 电感等封装有点疑惑,
/////////////1:
如 4.7uF/16V 的可以改成钽电容吗?3528封装把?(因为上次贴片电容 老大说改成直插的,所以现在疑惑了)   对于电感,线性电感与功率电感,我电路中直接用线性电感把?刚才在仓库看到直插电阻一样的电感 10UH  1/4w 可以用吗 (那边液晶是OLED,低功耗的 ,LCD_VCC 是13V左右)

/////////////2:
4.7uF/16V 的前面 4.7uF 大概是怎么选择的,刚才看到网上说 1000uF/500mA  每500mA的电流,需要1000uF容量(可以调整30%),   是这样吗?
望前辈指导,谢谢

网友A:
群里的前辈........

选电感需要看功率(电流,损耗)。。。。

第一次听说 线性电感

网友A:
电容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看维持时间  根据负载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