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振荡问题

楼主(2013-04-10):
咨询LC振荡问题:
初始条件t=0:电容U=200V,想问问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1 LC振荡的初始能量:E=0.5*C*U*U.其能量一致,所以初始正弦波的第一个脉冲峰值都是一样的。
2 书上说:电阻只是影响衰减程度,但是本人实际测试,发现改变电阻并没有减小衰减程度。想问问原因。
3 如果把电阻换成一个二极管,对其振荡的衰减的影响程度。(是考虑其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内阻吗)

网友A:
电阻换了后衰减波形还一模一样么?

楼主:
是啊,其衰减周期和正弦波的幅度衰减幅度都一致啊。我就很纳闷了,那个电阻的作用到底是啥?

网友B:
R,L,C的数值分别是1000欧姆,1000亨利,1000法拉吗?

网友C:
1:你的条件,不变
2:你说的程度应该是指幅值,能量消耗掉了
3:这个情况会比较的复杂  首先考虑二极管的单相导电性 然后还有各种寄生参数。。。。

网友D:
把电阻换成一个二极管,根本不可能振荡。

网友E:
可参阅“阻尼震荡”一节

网友F:
改变电阻怎么可能没改变衰减程度,楼主测量有问题吧

网友G:
真的不懂这些 有点深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阻换成一个二极管,根本不可能振荡。

抱歉,我没有表述清楚。如果单纯的就换成了一个二极管是,不可能振荡的,因为仅仅只能形成单回路(要充或者是放),不能形成双回路。所以不可能振荡。
电阻的大小对其LC振荡的衰减,是指衰减的幅值or 衰减完毕的时间。

简单地说。衰减是指每个波形较之前一个幅度减少的程度。 理论上,幅度减少到零需要无穷长时间,所以不能用幅度减少到零来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的条件,不变
2:你说的程度应该是指幅值,能量消耗掉了
3:这个情况会比较的复杂  首先考虑二极管的 ...

针对您的第二条:
1 衰减是指幅值是吗?我目前就是没看到他的幅值有衰减。譬如电阻不同时,振荡波形的幅值未变啊,所以就开始质疑,书上所说的衰减是指哪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参阅“阻尼震荡”一节

您好,谢谢,请问问是哪本书的啊?推荐一下,谢谢。
我看的书上理解的只是,电阻,电容,电感的大小决定其振荡类型。是否是阻尼,过腻,or临界。

楼主:
引用 网友B:
R,L,C的数值分别是1000欧姆,1000亨利,1000法拉吗?

不是啊,只是位标号而已。我只是想理解原理而已,没有涉及到计算公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啊,只是位标号而已。我只是想理解原理而已,没有涉及到计算公式

元件参数要合适才能比较容易看到衰减振荡的波形:

否则要么衰减太快或者太慢不便于观察, 要么因为电路处于过阻尼状态而不发生振荡.

楼主:
对不起,前段时间出差了,没更新。对于之前的LC振荡,我没有表述清楚,把大家误导了,先对大家说sorry喽。
整个是从下面的图纸中得出的:
ROBE:给一个脉冲,此时可控硅导通。导致电容形成放电回路。注:LC振荡中,可控硅都是导通的。
放电回路:CBB-可控硅-线圈
充电回路:电阻R7007,R7008-CBB-线圈。
我想了解的事:
1电阻R7007,R7008变小,影响振荡的哪个方面,衰减时间or衰减幅度?
2如果添加二极管,对其影响在哪个方面?
谢谢大家的答复?
我会继续测量,把测试情况发上来的。

网友D:
1、“电阻R7007,R7008变小”,不影响LC回路的阻尼振荡。
2、“如果添加二极管”,要看往哪儿添。

此电路是振荡不起来的,因晶闸管反向阻断。添加二极管,应该与晶闸管反并联,这样才能够产生阻尼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电阻R7007,R7008变小”,不影响LC回路的阻尼振荡。
2、“如果添加二极管”,要看往哪儿添。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
1 电阻R7007,R7008电阻值变小,确实仍然能阻尼振荡。我好奇的是,此R7007,R7008的阻值大小,影响阻尼振荡的哪个参数。我用示波器,没有观察出其值大与小的区别。我想咨询下原因是不是因为:此电阻只作用在充电回路中,而不是和其他的RLC振荡,充电和放电回路,都有此电阻。
2 二极管与可控硅是反向并联的情况,相当于是在充电回路中,并联在电阻上。导致此时充电回路阻值其实就是二极管内阻与电阻R7007,R7008并联。
其实两个问题的根源是一个,电阻R7007,R7008的阻值大小影响此LC振荡电路的哪个参数?还是根本没什么影响?

网友B:
衰减振荡时的损耗电阻主要是可控硅与反向并联二极管的等效内阻. 这两个等效内阻的数值都不大, 应该是十欧姆的量级.
电阻R7007,R7008对于振荡信号而言是与可控硅或者二极管的等效内阻并联的, 因此对衰减振荡衰减速度是有影响的. 只不过由于目前这两个电阻数值较大, 并联后对总损耗电阻的影响不明显. 如果将这两个电阻减小到百欧姆以下, 振荡衰减的速度将明显放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
1 电阻R7007,R7008电阻值变小,确实仍然能阻尼振荡。我好奇的是,此R7007,R7008的 ...

1、这两支电阻仅在电容充电时起作用,影响充电时间,在晶闸管触发后,这两支电阻与晶闸管或二极管并联,因这两支电阻数值比晶闸管内阻大得多,对振荡电路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这两支电阻在LC衰减振荡过程中显然影响回路Q值,但影响很小,Q值主要由电感的直流电阻以及晶闸管或二极管内阻决定。
2、二极管与晶闸管反并联情况,晶闸管触发后,晶闸管或二极管内阻是与电感的直流电阻串联的,其数值相当小,18楼估计为十欧姆量级,可能高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衰减振荡时的损耗电阻主要是可控硅与反向并联二极管的等效内阻. 这两个等效内阻的数值都不大, 应该是十欧姆 ...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
其实本电路(未贴加二极管时)。电路分析:
1 充电回路中,由于晶闸管反向截止,此时电阻无穷大,主要是电阻R7007,R7008对其影响。
2 放电回路中,晶闸管正向导通。此时内阻小。
由于充电回路和放电回路的电阻不一样,所以也没法确认衰减振荡的损耗电阻。

本电路(添加二极管):电路分析:
1 充电回路,晶闸管反向截止,二极管导通,此时电阻是R7007,R7008和二极管内阻并联。
2 放电回路中,晶闸管正向导通。此时内阻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这两支电阻仅在电容充电时起作用,影响充电时间,在晶闸管触发后,这两支电阻与晶闸管或二极管并联, ...

谢谢老师的回答。
注:ROBE脉冲的时间,远远大于阻尼振荡的时间。所以本次LC振荡中,可控硅的门极一直是高电平,所以可控硅的应该是一直都处于触发状态的,能否直接把可控硅看成一个普通二极管?
疑问:
1 针对我刚才的前提,参考上述我20#的分析,我觉得其衰减损耗电阻没法直接得出。因为充电回路和放电回路的电阻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回答。
注:ROBE脉冲的时间,远远大于阻尼振荡的时间。所以本次LC振荡中,可控硅的门极一直是 ...

“能否直接把可控硅看成一个普通二极管?”
看成进入饱和状态的三极管更准确一些。

确实无法直接得出,也没有太大必要。二极管正向电阻本来就是近似说法,严格地说只能用曲线表示,而且在阻尼振荡的逐个周期中也在变化。要计算阻尼振荡衰减,比较实际的办法仍是测量衰减速度求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直接把可控硅看成一个普通二极管?”
看成进入饱和状态的三极管更准确一些。

嗯啊,好的,谢谢啊,不过在讨论中,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楼,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