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T6221做红外遥控器

楼主:
        电路图如图,是参考网上的资料修改的,8550是做开关用的,低电平导通。接好电路之后发现无论怎么调VCC,D1(即红外发射管)之间电压只有1.2V,然后试过把8050的基极电阻换成4.7K的也不行。再把8050,8550逐个去掉都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13-04-10):
1st, Q1的C,E接反了,原理图上就反映出来了.
2nd, ht6221工作了吗? 用示波器看看它的输出有没有编码的波形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t, Q1的C,E接反了,原理图上就反映出来了.
2nd, ht6221工作了吗? 用示波器看看它的输出有没有编码的波形出 ...

1.我试过把Q1去掉,D1之间的电压也是只有1.2V,调节VCC大于3V都不会改变D1之间的电压、
2.工作了,用示波器测出输出端有38Khz,占空比为1/3的方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我试过把Q1去掉,D1之间的电压也是只有1.2V,调节VCC大于3V都不会改变D1之间的电压、
2.工作了,用示波 ...

红外发射管的两端当电压越过正向阈值电压(约0.8V左右)电流开始流动,而且是一很陡直的曲线;你的发射管已有1.2V,应该是没问题的了……

网友C:
红外管的压差只能是1.2V,你还想多大?

除非管子烧掉才可以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管的压差只能是1.2V,你还想多大?

除非管子烧掉才可以提高。

嗯嗯,发射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为1.2V,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管的压差只能是1.2V,你还想多大?

除非管子烧掉才可以提高。

嗯嗯,发射管的导通电压问1.2V,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t, Q1的C,E接反了,原理图上就反映出来了.
2nd, ht6221工作了吗? 用示波器看看它的输出有没有编码的波形出 ...

修改了一下,现在成功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发射管的两端当电压越过正向阈值电压(约0.8V左右)电流开始流动,而且是一很陡直的曲线;你的发射管 ...

嗯嗯,现在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