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内建函数 急求助

楼主(2013-04-10):
最近在用C30编译器的时候发现 编译器不能启动DSP引擎,必须要用到DSP库或者是内建函数,但是 __builtin_mac 这条函数编译出错,很困惑啊
代码如下:
void Calc_ProData(void)
{
u8 i,j;
signed int tmp = 1;
signed int xVal, yVal;
signed int *xm,*ym;
register int reg_a asm("A");

_IF = 1; //整形运算

i = ProAcBuf.pcnt-SIZE_POINTS;
j = MeaAcBuf.mcnt-SIZE_POINTS;

xm = &cos_tab[j];
ym = &ProAcBuf.UAB[i];
//        reg_a = __builtin_clr();
reg_a = __builtin_lac(tmp,0);
reg_a = __builtin_movsac(&xm, &xVal, 2,&ym, &yVal, 2, 0,0);

#if 1
reg_a = __builtin_mac(reg_a, xVal, yVal,
  &xm, &xVal, 2,
  &ym, &yVal, 2, 0,0);
#endif

#if 0
reg_a = __builtin_mac(reg_a, xVal, yVal,
  &xm, &xVal, 2,
  &ym, &yVal, 2, 0,0);

reg_a = __builtin_mac(reg_a, xVal, yVal,
  &xm, &xVal, 2,
  &ym, &yVal, 2, 0,0);

reg_a = __builtin_mac(reg_a, xVal, yVal,
  &xm, &xVal, 2,
  &ym, &yVal, 2, 0,0);
#endif

//        tmp =  __builtin_sac(reg_a ,0);
}
cos_tab 在X空间  ProAcBuf 定义在Y空间
报错 error: Automatic generation of DSP instructions not yet supported; use __builtin_lac() instead
编译器版本 3.30  IDE 8.90
请帮忙看下 到底错在哪里了?非常感谢

楼主:
请帮帮忙吧!!!!

楼主:
在 reg_a = __builtin_mac 指令前加一条__builtin_lac 问题解决了,但是编译之后也有一些附加的汇编指令,速度不够理想,后来直接用汇编解决了,还是汇编好啊

网友A:
碰到这种事,我都是直接汇编

网友B(2013-08-10):
引用 楼主:
期待回复!!!!!!

你好,用dsp内核需要加载库吗?有dsp内核使用这方面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