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保护电路,求科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4-10):
这里二极管是钳位做用,将运放输入电压限制在正负0.7v

网友B:
这个电路是比较器,运放工作在开环状态。这种情况下,运放同相端和反相端只要有一点电压差,运放输出就饱和了,输出就是电源电压了。这个电压差一般在uV量级,所以比较器的两端电压差根本不用太大。这样接两个二极管,既保证了两个输入端电压差不超过0.7V,也不会影响到输出。

网友C:
这是本啥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比较器,运放工作在开环状态。这种情况下,运放同相端和反相端只要有一点电压差,运放输出就饱和 ...

顶一下

网友E:
这是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