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材料的壳体是否能产生静电

楼主(2013-04-10):
我用Ti的5310单片机做了一个关于心电图采集传输的项目的,本来已经接近尾声了,在没有装入我们定制的硅胶材料的壳体前测试都是非常perfect的,整板测试的用手去直接摸、摔磕碰的都是非常好的,系统也不会出现复位的,但是装入定制的壳体后就不一样了,用手稍微的动一下壳体的就会出现复位现象的。。。

楼主:
多次实验证明,是人手通过硅胶的壳体后间接对PCB电路板产生的静电对单片机的复位管脚RST影响所引起的复位。。。

楼主:
但是一直不是明白,同样的条件,一个是人手直接接触PCb线路板,并未由于人体静电引起复位,但是当套入硅胶材料的壳体后,反倒是只要人手一接触壳体就会导致单片机复位。。。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了,这个是作何道理的?这个静电难道是人体产生的?还是由于加了一层硅胶的介质的增强了这个静电的影响?还是硅胶材料与人体(手)接触长生了强大的静电?。。。。。

网友A:
这硅胶材料的壳体是否会对电路有影响,不知道,可以帮你顶一下

网友B:
硅胶不是防静电的么,说不通啊

网友C:
PCB板是否跟硅胶材料直接接触了?

网友D:
硅胶材质的外壳是不是能导电?说不通啊。。。

楼主(2014-02-10):
这个问题的不知道是不是跟硅胶材料表表面的清洁度有关的,总之会导致我的单片机复位的

楼主:
我后来不行的话就直接的在软件代码上也做了下处理的,效果好些了,,也把PCB板隔离处理的了,效果是好了些的

楼主:
好了,我先结贴的了,,大家有啥更好的处理办法的帮我分享下的啊,,谢谢

网友E:
这个材料的是需要好好的研究的啊

网友F:
这个看该硅胶材料的纯度啦,纯度高的材料是不带静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