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AF6268TVCC与地短路

楼主(2013-04-10):
板子焊好后用过一段时间,一切正常,然后某一天突然下载不了程序,一量发现电源芯片5V没了,只有零点几伏,VCC与地之间短路(电阻3欧),后来没找到问题,新做一段板子,焊好后,电源芯片正常,上面有另外一个CPU,下载程序啥的也正常,然后今天早上在给STM8AF6268用ST-Link下程序,出现芯片应答错误,一量VCC与地短路了(电阻2欧左右),下程序之前电源与地肯定没问题的,因为电路板其它部分未上电,所以怀疑对象就只有电源芯片和STM8AF6268了,所以就把STM8AF6268给拆了,然后电源与地之间就正常了,把拆下来的芯片一量,果然是芯片内部VCC与地短路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过同样的现象,或者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同一块板子上还有一块STM8AF6266一直工作很好。请各位大牛指教。

网友A:
看看电路上是不是哪里出现短路现象了   这个需要仔细排查   特别是三极管电路   当三极管损坏时   其实也是短路的   这个需要仔细查一查  呵呵

楼主:
查了一下,板子没问题,但是三块板子中只有一块是STM8AF6288的问题,其它的可能不是这个片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