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m9 s3c2410产生SPWM波形,怎样才能分别控制其等效正弦波的频率和幅值呢?

楼主(2013-04-10):
请教各位大侠,用arm9 s3c2410产生SPWM波形,怎样才能分别控制其等效正弦波的频率和幅值呢?

网友A:
芯片用错了吧,这是DSC做的事情呢,如果开环控制就很简单,控制占空比就控制幅值了,控制查表周期就控制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