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信号叠加直流后噪声恶化的问题

楼主(2013-04-10):
1,信号是小信号,大信号经过衰减网络衰减后的, 幅度10mVpp
2,直流是通过精密DAC产生的,DAC用的外部基准源;
3,二者的叠加通过运放做加法;

求分析可能导致信号质量差的原因, 一起讨论一下 谢谢

网友A:
通过选频网络得到的小信号应该还含有杂波吧,没能处理的比较理想通过运放放大了可能,10MV放大到几伏特的话,这个小信号采样还是能做到比较好的

楼主:
信号叠加前是通过了体通滤波器的, 不能选频, 因为信号本身的有带宽的 DC到20M
确实是电路上什么地方没有设计合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