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交流

楼主(2013-04-10):
小弟一直搞不懂单片机死机是怎么产生的?比如我在做频率源的时候,频段输出功率的大小,我是通过一个单片机校准的,但是从中出现一个问题,单片机死机,我就是不知道,此时的单片机死机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比如外界硬件或者是软件,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原因很多,我觉得就像电脑死机一样,应该有各种原因

网友B:
没有时钟 程序跑飞

网友C:
想办法去验证自己的想法。。。硬件的问题可能性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办法去验证自己的想法。。。硬件的问题可能性不大

是呀是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因很多,我觉得就像电脑死机一样,应该有各种原因

猴哥说的不错啊

网友E:
软件跑飞了比较多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软件跑飞了比较多见

嘿嘿,和我说的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