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XX系列单片机复位电容该怎么计算

楼主(2013-04-10):
stm32F1XX系列单片机复位电容该怎么计算?我看见有人选择10UF,有人选择100NF.这是根据什么计算的?

网友A:
你复位引脚一般上拉一个10K电阻,对地接一个100nF的电容就行,大多数情况下按键复位都是怎么接的。

楼主:
是啊,可是我看见别人有用10uf的电容,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电容越大 复位时间越长  。与mcu要求有关

楼主:
那这个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C:
根据RC充电电路上的充电时间计算,V0 为电容上的初始电压值;
    V1 为电容最终可充到或放到的电压值;
    Vt 为t时刻电容上的电压值。
则,
    Vt="V0"+(V1-V0)* [1-exp(-t/RC)]
或,
    t = RC*Ln[(V1-V0)/(V1-V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