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IC的奇偶校验问题

楼主(2013-04-10):
我设置PIC16的串口为9位发送和接收,第9位为奇偶校验位。
波特率匹配想通的情况下发送接收是正常的,比如9600,
可是在波特率不匹配的时候(如19200),PC端发送数据给pic,结构pic只收到一次,将波特率改回9600后还是收不到,要复位后才能回复正常。
这是为什么?每次用pic总会产生以前别的单片机没出现过的状况~

网友A(2013-12-19):
感同身受呀,pic确实问题多,都是隐形地雷!

网友B(2014-04-21):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9位的就通信不上 怎么回事啊?

网友C:
这有可能的,要看具体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