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cloneIII 的JTAG 电路(分享)

楼主:
还有什么能比,JTAG 找不到器件 或者 下载不进程序 更悲哀和更令人绝望的事情么?
Altera 的低端FPGA cyclone 系列 JTAG 的相关引脚很容易损坏,如果带电插拔JTAG 极有可能万劫不复,那么这片子也就废了,即便你AS 能正常工作,但是总不能用AS 当JTAG 用啊。还不如FPGA 片子直接烧坏了拉到。去年我就经历过这么一遭。所以现在格外小心,但是即便如此,今天还是碰到这样的情况了。
报错:
ERROR:CONF_DONE pin failed to go high in device 1 !

网上说啥的都有,但是还是有人说对了:
“在配置相关的接口中,21号引脚nCE一定要直接接到地,中间不要加下拉电阻,这一点错误很难发现,因为似乎涉及到一个电荷积累的问题,可能你加上了一个10k的下拉电阻,板子照样用着好好的,但是用着用着,你就会发现有那么几次开始JTAG开始出现问题:能检测到器件,但是没办法配置,配置的时候出现的问题是:'CONF_DONE pin failed to go high in device 1' ,然后会发现这种情况出现得越来越多,但是板子放置一段时间,或者断电后,将板子的电源和地短路泄放掉电流后,可能又可以正常配置了.

我的估计是,由于电荷的积累,在10K下拉电阻上出现了电荷的累积,导致逻辑电平发生变化,原本为低的nCE引脚变为高电平,导致配置错误.放电后可以暂时解决问题,但是由于这个引脚的这种特性,电荷积累过多,很有可能会出问题,所以一定要直接接到地.”

根据他的提示,我把电阻短接掉,果然好了!

我又仔细看了下我的原理图,发现cycloneIII 和cycloneII 电路的确是有些差别的。JTAG 电路 中 TMS 和TDI 还有 JTAG插座的一个引脚 都要接到VCCA(PLL 电路电源 2.5V ) 而不是VCCIO(我接的是3.3V)  虽然能用,但是我不敢保证 以后不会出问题

cycloneIII 部分的原理图 我是照着网上一个开发板画的,论坛里有个哥们也传给我一个图,同样存在着这两个问题。芯片的数据手册,往往太多内容,没有时间仔细去读,出了问题,才会想到它。

网友A(2013-04-25):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间歇性不能下载的问题,我自己查不到资料就尝试着短接了电阻。。。。有些芯片接地也有要求,做设计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详细看notes

网友B:
还有帮助,谢谢分享!

网友C:
没有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啊

把图重新搞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图重新搞上了

感谢啊。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