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楼主(2013-04-10):
Build target 'STM32L152-EVAL'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8926 RO-data=610 RW-data=388 ZI-data=3236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STM32L152-EVAL\STM32L152-EVAL.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Loa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TC低功耗测试\\Project\\Virtual_COM_Port\\MDK-ARM\\STM32L152-EVAL\\STM32L152-EVAL.AXF"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L152RB" selected (128 KB flash, 16 KB RAM).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TC低功耗测试\Project\Virtual_COM_Port\MDK-ARM\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
DLL: V4.36l, compiled Dec  2 2011 18:52:36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Sep 22 2011 16:23:23
Hardware: V8.00
S/N : 805306163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Loa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TC低功耗测试\\Project\\Virtual_COM_Port\\MDK-ARM\\STM32L152-EVAL\\STM32L152-EVAL.AXF"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L152RB" selected (128 KB flash, 16 KB RAM).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TC低功耗测试\Project\Virtual_COM_Port\MDK-ARM\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
DLL: V4.36l, compiled Dec  2 2011 18:52:36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Sep 22 2011 16:23:23
Hardware: V8.00
S/N : 805306163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Loa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TC低功耗测试\\Project\\Virtual_COM_Port\\MDK-ARM\\STM32L152-EVAL\\STM32L152-EVAL.AXF"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L152RB" selected (128 KB flash, 16 KB RAM).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TC低功耗测试\Project\Virtual_COM_Port\MDK-ARM\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
DLL: V4.36l, compiled Dec  2 2011 18:52:36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Sep 22 2011 16:23:23
Hardware: V8.00
S/N : 805306163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Loa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TC低功耗测试\\Project\\Virtual_COM_Port\\MDK-ARM\\STM32L152-EVAL\\STM32L152-EVAL.AXF"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L152RB" selected (128 KB flash, 16 KB RAM).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TC低功耗测试\Project\Virtual_COM_Port\MDK-ARM\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
DLL: V4.36l, compiled Dec  2 2011 18:52:36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Sep 22 2011 16:23:23
Hardware: V8.00
S/N : 805306163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Loa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TC低功耗测试\\Project\\Virtual_COM_Port\\MDK-ARM\\STM32L152-EVAL\\STM32L152-EVAL.AXF"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L152RB" selected (128 KB flash, 16 KB RAM).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TC低功耗测试\Project\Virtual_COM_Port\MDK-ARM\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
DLL: V4.36l, compiled Dec  2 2011 18:52:36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Sep 22 2011 16:23:23
Hardware: V8.00
S/N : 805306163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Loa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TC低功耗测试\\Project\\Virtual_COM_Port\\MDK-ARM\\STM32L152-EVAL\\STM32L152-EVAL.AXF"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L152RB" selected (128 KB flash, 16 KB RAM).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TC低功耗测试\Project\Virtual_COM_Port\MDK-ARM\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
DLL: V4.36l, compiled Dec  2 2011 18:52:36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Sep 22 2011 16:23:23
Hardware: V8.00
S/N : 805306163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Loa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TC低功耗测试\\Project\\Virtual_COM_Port\\MDK-ARM\\STM32L152-EVAL\\STM32L152-EVAL.AXF"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L152RB" selected (128 KB flash, 16 KB RAM).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TC低功耗测试\Project\Virtual_COM_Port\MDK-ARM\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
DLL: V4.36l, compiled Dec  2 2011 18:52:36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Sep 22 2011 16:23:23
Hardware: V8.00
S/N : 805306163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Loa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TC低功耗测试\\Project\\Virtual_COM_Port\\MDK-ARM\\STM32L152-EVAL\\STM32L152-EVAL.AXF"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L152RB" selected (128 KB flash, 16 KB RAM).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TC低功耗测试\Project\Virtual_COM_Port\MDK-ARM\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
DLL: V4.36l, compiled Dec  2 2011 18:52:36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Sep 22 2011 16:23:23
Hardware: V8.00
S/N : 805306163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Loa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TC低功耗测试\\Project\\Virtual_COM_Port\\MDK-ARM\\STM32L152-EVAL\\STM32L152-EVAL.AXF"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L152RB" selected (128 KB flash, 16 KB RAM).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TC低功耗测试\Project\Virtual_COM_Port\MDK-ARM\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
DLL: V4.36l, compiled Dec  2 2011 18:52:36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Sep 22 2011 16:23:23
Hardware: V8.00
S/N : 805306163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今天把程序下载进单片机之后就不能再下载了出行了上面的错误,,经过猜想,和排除,是程序问题,问题出在哪里我还在找,但是上面的错误我的解决方法是把复位电路的电容短路然后使用J-Flash ARM进行芯片erase chip擦除记住在点击擦除命令之后再把复位电路中的电容到地的那个管脚断开。。。。

网友A(2013-08-19):
兄台  后来你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B(2014-01-09):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B:
经过测试,这个问题是跟程序没有关系的,是因为下载端口存在问题造成的,例如我所使用的是JLink,因为芯片的SWDIO端口虚焊,造成一直查找不到连接到JLink,如果忽略而直接下载的话就会出现上述现象,这可能是个个例,仅供参考。

网友D(2015-06-04):
我找到解决的办法了,用J-LINK-ARM工具对整片进行擦除操作,擦除时先将复位管脚拉到地,保持复位状态,点擦除按钮后恢复复位脚,否则擦除操作也会失败,个人感觉是可能程序里对SWD管脚作了其它配置,造成上电后程序运行,无法进行程序下载操作,先复位等擦除命令执行后再让CPU工作,就可以使下载操作首先得到执行,这样就解决了无法下载的问题。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网友E(2015-10-12):
非常感谢楼上的兄弟,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参考楼上把复位电容短接的方法,成功解决了问题.和你理解一样,感觉芯片可以在出厂前被人为的做了一些设置.

网友F(2016-06-18):
引用 网友D:
我找到解决的办法了,用J-LINK-ARM工具对整片进行擦除操作,擦除时先将复位管脚拉到地,保持复位状态,点擦 ...

确实,楼主正解,但是后来JTAG烧写不好用了,只能SW烧写,不过也不想深究了,好饿,稍后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