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高速光耦。。。。

楼主(2013-04-10):
做了个40kHz pwm电路,需要光耦隔离,
结果用TLP621,测试发现,出来根本不是方波,
仔细一想,才知道光耦的问题,求推荐一款4脚高速光耦;
60k左右就行;

网友A:
4个脚的高速光耦不多,常见的类似于TLP521、PC817已经比较快了,8个脚的就有比较多的选择,你可以看看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A:
另外,4N25也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脚的高速光耦不多,常见的类似于TLP521、PC817已经比较快了,8个脚的就有比较多的选择,你可以看看能不 ...

谢谢,暂不考虑几个脚,
高速就行,因为只有一路,脚越少越好!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要找的这产品过电流与耐压各参数多少,我司有高速光耦继电器,脚位有4脚8PIN8PIN很多,由于品种过多参数不一,真心不懂推荐具体哪个料给你,可告知邮箱类,我发资料给到你!我电话:1353091027/QQ165438795漆生!

网友C:
通信的光耦  6N137 速度可到1Mbps吧,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D:
不要梦想用4个脚的了,高速光耦都需要电源的

网友E:
如果你想要输出是标准的方波,那在光耦后端可能需要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