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和发光二级管特性最接近的二极管

楼主(2013-04-10):
这是一个恒流源驱动LED的电路图。
MODEM输入方波信号,可以对LED进行调制,为了调制的时候不影响恒流源工作,通过反相器驱动了另外一路二极管。
应该不难看出来我需要两个二极管的特性尽量相似,有谁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二极管。
PS.另一个二极管不能也是LED,这是前提,谢谢大家!

网友A:
1、在VCC及9013的C极接一个合适的稳压二极管,省掉多余的那一堆,如何。
2、直接在“单片”输入处输入调制方波,LED正极接VCC。

网友B:
看不出特别需要两个2极管非得那么相似的理由
退一步说话,令LED不透明不就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特别需要两个2极管非得那么相似的理由
退一步说话,令LED不透明不就得了吗 ...

嗯啊,随便选一个也行,但相似的话LED工作效果是最好的,不知道那种二极管和LED最接近?LED变不透明最后批量企业加工不方便

网友B:
没有你要的管子。非得退而求其次不可么?红外如何?浸黑漆如何?看样子这个并不是楼主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