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个40k 左右pwm电路,求推荐隔离用的光耦,谢谢

楼主(2013-04-10):
做了个40kHz pwm电路,需要光耦隔离,
结果用TLP621,测试发现,出来根本不是方波,
仔细一想,才知道光耦的问题,求推荐一款4脚高速光耦;
60k左右就行;

网友A:
用5个脚的贴片高速光藕好了,至少与136相当,就多加一个电阻,速度40k以上的四脚光藕我是没遇到过,关键是你还要保证变形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个脚的贴片高速光藕好了,至少与136相当,就多加一个电阻,速度40k以上的四脚光藕我是没遇到过,关键是 ...

先不管几个角了,能实现功能就好,请问有具体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PL0600

谢谢,能保证40k hz不变形吧。。。。

楼主:
还是这边高手多啊。。。。谢谢楼上两位高手
我百度一下

网友A:
常见的6n136,137,贴片与它们速度相当的tlp114,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