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软件如何通过通信网络进行远程升级?

楼主(2013-04-10):
采用何种方式通过通信网络可以对单片机的软件进行远程升级?也就是说可以远程向单片机中烧写程序,方便以后对产品的维护

网友A:
有些plc有此功能,应该不简单

网友B:
把固件程序加密后通过通信网络传给单片机,存在一个大容量EEPROM或者FLASH里,单片机校验正确后启动BOOTLOADER,把程序解密烧写到程序区

网友C:
单片机方面,像STC的有带串口升级的,那么离你说的这个可行性更进一步.

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STC的串口升级程序受到串口速率的影响较大. So, 我们认为原厂的Bootloader已经给我们制造了太多的麻烦,我们不能在那个基础上做这个功能.

我们的出路在于,自已改一个兼容我们在实际网络传输中的包延时,通讯稳定性方面的调整. 然后有必要加上升级验证, 更进一步就是搞点效率高一点的加密算法, 使得整个体系更加的健壮完善.

OK?:lol

网友D:
产品上设计带USB升级的功能,然后要人为的去升级,升级之后,系统删除U盘内的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