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编程和写有什么不同的含义吗?

楼主(2013-04-10):
flash编程和写有什么不同的含义吗?区别是什么?

网友A:
一个只是写,一个要可以运行

网友B:
flash编程 又指 AS编程 是指用flash里面的 Action Script 语言来编些程序。Action Scprit 简称AS , 用于编写与flash交互的程序,在flash里面称之为 动作脚本。

网友C:
烧写地址不重要,关键是相对于Flash开始的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