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指导 这个模数转换程序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3-04-10):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dual=P2^6;
sbit weal=P2^7;
sbit adwr=P3^6;
sbit adrd=P3^7;
uchar num,bai,shi,ge;
void delay(int xms)
{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shuma()
{
bai=num/100;
shi=num%100/10;
ge=num%10;

dual=1;
P0=table[bai];
dual=0;
P0=0xff;
weal=1;
P0=0x7e;
weal=0;
delay(5);

dual=1;
P0=table[shi];
dual=0;
P0=0xff;
weal=1;
P0=0x7d;
weal=0;
delay(5);

dual=1;
P0=table[shi];
dual=0;
P0=0xff;
weal=1;
P0=0xf7b;
weal=0;
delay(5);
}void main()
{
int a;
weal=1;
P0=0x7f;
weal=0;

adwr=1;
_nop_();
adwr=0;
_nop_();
adwr=1;
for(a=10;a>0;a--)
    {
         shuma();
        }
P1=0xff;
adrd=1;
_nop_();
adrd=0;
_nop_();
num=P1;
adrd=1;
}

调试结果混乱不堪,搞不懂

网友A:
这个问题要命啊,
楼主即不说是在什么芯片上做的AD, 也没有贴出原理图, 让人肿么猜你的问题所在?:L

网友B:
模数转换的程序?

网友C:
要命,一句注释也没有

网友D:
把程序注释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要命啊,
楼主即不说是在什么芯片上做的AD, 也没有贴出原理图, 让人肿么猜你的问题所在? ...

用的是52单片机,tx-1c上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