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汇编程序中表示指定的内存地址

楼主(2013-04-10):
下面的小程序用于计算前20个斐波那契数

                area exam04, code, readonly

N                equ                20
M                equ                4*N
fib                space        M
                entry
start                ldr r0, =fib
                mov r1, #1
                mov r2, #1
                str r1, [r0]
                str r2, [r0]
loop                add r3, r1, r2
                str r3, [r0]
                mov r1, r2
                mov r2, r3
                cmp r0, #fib+M
                blt loop

stop         b stop

                end

编译时出现错误提示:Error: L6286E: Value(0x8000) out of range(0 - 0xff) for relocation #0 (wrt symbol exam04) in exam04.o (exam04)

指示发生错误的指令是:cmp r0, #fib+M
我的本意是取缓冲区fib偏移M个字节的地址,把fib装入寄存器在加偏移固然也可以,但我想直接在汇编阶段也应该可以由汇编器计算这个地址,不知道应该如何书写这个地址?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用DATA等宏定义,具体查一下相差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