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开关电源输出接DC-DC

楼主(2013-04-10):
开关电源输出本身有很大的滤波电容,接我们的DC-DC模块可以省掉输入电容吗。什么情况必须接输入电容。

网友A:
应该是电压变化幅度比较大的时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压变化幅度比较大的时候吧。

用大电容来做电压稳定不靠谱的,当然有些场合也能用。
电源带不带的动是首要问题,接电容主要还是从滤波方面考虑,还有电容种类的区别...

网友C:
输入端接的电容一方面平滑开机瞬间输入电压的尖峰,一方面是前级供电电源的滤波电路,滤除一些杂波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入端接的电容一方面平滑开机瞬间输入电压的尖峰,一方面是前级供电电源的滤波电路,滤除一些杂波信号。 ...

电容的大小有没有一些经验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