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485通讯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3-04-10):
485通讯主线上只接了4台设备,但是这4台设备的数据时有时无,通过监听发现485通讯总线上一直出现FFFFFFFFFFFFFFFFF的干扰代码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如果把4台设备中的汇流箱或者逆变柜停止运行,总线上的干扰代码就会消失,哪位能指导一下,先行谢过了

网友A:
485的终端电阻接了吗?

网友B:
对,检查下终端电阻

楼主:
加匹配电阻的作用只是减少信号回波反射,对于外部干扰无效

网友C:
主、从设备都接上、下拉电阻,A上拉,B下拉。

网友D(2014-06-18):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结贴:干扰造成的,汇流箱或者逆变柜的485线使用屏蔽线试试,屏蔽层一定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