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ff PLUSW1,FSR0

楼主(2013-04-10):
本题是关于汇编的题目
#include <P18F26J11.INC>

        LIST   P=PIC18F26J11

        CONFIG XINST = OFF

Delay1 res 1;reserve 1 byte for the variable Delay1
Delay2 res 1;reserve 1 byte for the variable Delay2

        org 0; start code at 0

Start:
        movlb 2
        movlw 0x75
        movwf 0x4,BANKED

        lfsr FSR0,0x205
        lfsr FSR1, 0x200
        movlw 0x4

        movff PLUSW1,FSR0

        end

执行movff PLUSW1,FSR0时,FSR0 = 0x205
为啥不是改变ram[0x205]里面的值,而改变的是ram[0]里面的值呢
诚求专家解答,谢谢。

楼主:
程序很简单,各位老大帮忙看看啊

网友A:
以w值为指针地址偏移,所指内容移动至fsr0.

网友A:
应该是204移动到205啊

网友A:
有点绕,应该是指针1的内容赋给fsr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绕,应该是指针1的内容赋给fsr0

实际情况是ram[205]的值没有改变,不信你可以试试,我用的是mplab8.90

网友A:
晕倒,你用错了。

好多年没弄汇编了,搞了我半天,哈哈。

movff PLUSW1,INDF0

应该用indf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倒,你用错了。

好多年没弄汇编了,搞了我半天,哈哈。

呵呵,谢谢啊.为啥不用汇编呢,我觉的汇编可以更加透彻的理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