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用的电压触发器芯片

楼主(2013-04-10):
请问谁用过好用的电压触发器呢?求推荐啊

网友A:
电压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触发器?

就是用电压来触发的。。。触发芯片。。。。

网友B:
估计是脉冲边沿触发的JK触发器之类的。
电压触发器,也没有任何说明,谁都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脉冲边沿触发的JK触发器之类的。
电压触发器,也没有任何说明,谁都晕。 ...

...请问您知道那个芯片好用吗?:)

网友B:
普通的555,常用的数字电路,甚至运放比较器也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