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37的语音处理的请教

楼主(2013-04-11):
最近自己在做一个设计,我通过图像处理得到了一个在白纸上某个黑点的坐标,我想把这个坐标与某个语音匹配,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比如我的坐标是(240,360),我想播放的是第一段语音,是通过这个坐标来触发这个语音的!有没有前辈知道具体的方案,求教!

网友A:
是已经获取坐标了吗,那不就简单了吗。
就跟触摸屏一样,报键值,产生中断,中断里面进行处理。

网友B:
做个对应的查找表不就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已经获取坐标了吗,那不就简单了吗。
就跟触摸屏一样,报键值,产生中断,中断里面进行处理。 ...

坐标已经获得,而且我的语音也已经录好了,完全可以用单片机进行控制语音的播放,我的想法是dsp把坐标发给单片机,单片机获得坐标信息后在发语音,不知道这种方法能不能实现,dsp能不能直接通过串口发给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对应的查找表不就完了么

是在dsp内部做吗?我的语音现在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了,现在的问题是把坐标用串口发给单片机了!再建立查找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dsp内部做吗?我的语音现在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了,现在的问题是把坐标用串口发给单片机了!再建立查找 ...

都可以,你自己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