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PWM信号的占空比,用单片机做,有木有?

楼主(2013-04-11):
测量PWM信号的占空比,用单片机做,有没有人做过,本人菜鸟,希望能得到高手指导,给点资料或建议。

网友A:
信号采集好后定时器捕获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单片机有捕获功能,直接用定时器捕获,轻松搞定。。。

网友C:
如果你所用的单片机定时器有捕获功能,那就很容易实现。

网友D:
求助万能的google吧, 那里啥都有:L

网友E:
硬件捕获肯定是最好的了,其次还可以考虑限幅后测试电压的方法,51单片机的话可以用Tn引脚控制内部的定时器计数,两个定时器一起计时,就可以达到总时间和高电平时间,需要些技巧;

网友F:
选择一块带PWM输出的芯片。软件作精度不好掌控

网友G:
先积分再做AD。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用的是12C5A60S2,有捕获功能,有没有更具体的建议,有资料更好

网友H:
用 STM32 的单片机,定时器直接有测量 PWM 脉宽的功能

网友I(2015-05-06):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用的是12C5A60S2,有捕获功能,有没有更具体的建议,有资料更好 ...

请问楼主现在还有没有之前做的程序及相关资料,就是用12C5A60S2做的?
有的话可否发一份给我呢?我的邮箱是"yu.gu@163.com"

网友J(2016-03-10):
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发我看看,我要做毕业设计用,谢谢,我的邮箱:84276086@qq.com

网友K:
都在说捕获,捕获只能测宽度好吧

网友L:
12C5A60S2,有捕获功能,但是2次捕获的间隔有最小限制,因为捕获要进中断里取数据要时间,并且不能捕获0%或100%的信号(因为没有边沿信号)。
12C5A60S2,我做过捕获PWM,跑24MHZ,最小捕获脉冲(高或低电平最小值)为5us。对于8位PWM,对应的PWM周期是781HZ。小于5us,则会出现错误。

8楼说的先积分再做AD,也是一种方法,简单明了,就是响应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