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后滤波电容的输出特性曲线

楼主(2013-04-11):
图中是全波整流后滤波电容的输出特性曲线,图中为 不同RC时候的四条曲线。
我的疑问是,例如,对于RC=0.2C时候,为什么,整流滤波后 它的电压电流的曲线是斜着的。 既然R和C确定了,那么电压和电流应该都是确定的了啊?

哪位指点下 这个曲线具体如何理解?不胜感激

网友A:
图中,R,0.2C,横坐标都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R,0.2C,横坐标都指什么

0.2C就是RC的时间常数是0.2C。横坐标表示电流 纵坐标电压

我也不懂前一句。
不懂

网友B:
负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R,0.2C,横坐标都指什么

模拟电路书上有这个图。就在后边整流滤波那块

图及符号均非公认通用,不好乱猜。估计你的理解有问题
模拟电路书可不止一本,天知道你看的是哪一本。

楼主:
清华童老和华成英那本。

网友C:
是哪一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哪一本?

maychang斑竹,不得不说 你太狠了。。第三版,在整流之后有电容滤波那块,最后有两个图,一个是说 电容的输出特性的。

我看不明白 那个图想表达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哪一本?

多谢maychang大神

网友C:
该书中找不到首帖的图。
是在哪一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书中找不到首帖的图。
是在哪一页?

我这个帖子里的图 不是书上的。是我在网上下载的相似的。。

张冠李戴了。你把内容贴全点儿,也许能够帮到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帖子里的图 不是书上的。是我在网上下载的相似的。。

;Pmaychang老师快被你气死啦

网友E:
to LZ:

那是RC一定,而不是R和C都确定。

RC一定,由不同的R(平均电流也随之不同)对应于输出电压的特性曲线。

网友A:
我突然明白了,楼主这是“镉镍蓄电池典型放电曲线”
这真能气死人的:lol还不用偿命:lol

楼主:
至此,多谢各位大神细心指点。Maychang  HWM Lgz,不好意思了。我在网上找的一个和书上相似的照片。。。我错了。

楼主:
今晚我回去看书 明天告诉你们页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to LZ:

那是RC一定,而不是R和C都确定。

HWM大湿,对于同一条曲线,RC是一定的,比如是0.2那条吧,电压和电流的关系为什么还会是波动的呢。

网友A:
不用找了,我来告诉你
1. 纵坐标1.2V是单节镍电额定电压值
2. “0.2C”之C是指额定放电安时Ah值
3. 横坐标是放电安时与额定容量之比的百分数

骗得人们胡猜乱想:P不带这样糊弄大师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HWM大湿,对于同一条曲线,RC是一定的,比如是0.2那条吧,电压和电流的关系为什么还会是波动的呢。 ...

不明白什么叫“波动”。

建议以书中的图为准(三版513页,四版525页)。

网友F:
我是小白,帮你顶下吧

网友A:
百度了一个,看看是不是一样的:P

我就纳闷儿了,小白大湿怎么就能一块儿想到RC滤波去了呢:lol

楼主:
oh
my
lord...

Lord?

网友A:
楼主太不厚道!出了这样差了10万8千里的大错,你不赶快向大师们道歉倒也罢了——大师也不会怪你
可我给你费了半天功夫勘误,口口声声“不胜感激”,你还不赶快道谢送分儿!
:P(我倒给你送了一分儿)

楼主:
谢谢大家了!有时间我再发一个新帖吧。。。。这次有点失败。

网友G(2013-10-25):
引用 网友A:
我突然明白了,楼主这是“镉镍蓄电池典型放电曲线”
这真能气死人的还不用偿命 ...

:lol太好玩了,都哪跟哪啊!

这种帖子太罕见了!你怎么翻出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太好玩了,都哪跟哪啊!

在搜一些电容相关的内容时找到的,乐了半天

最可乐的是即便牛头马嘴楼主和H大师竟还能一唱一和振振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