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 enc28j60以太网通信

楼主(2013-04-11):
现在我可以通过键盘发送数据并在电脑上显示,我现在想要显示接收的数据,不知道怎么改程序,所以不能够把接收的数据显示,谁会啊,帮帮忙

网友A:
接收通过LED或LCD显示?还是发回给PC机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通过LED或LCD显示?还是发回给PC机显示

pc机的显示已经完成了,从pc机发数字到stm32上,在1602上显示。从哪读取接收的数字进行显示

网友A:
串口接收,然后再显示。楼主应该先能够将任意字符显示在1602上,再思考怎么接收数据显示。

楼主:
这个我做到了,可以在1602上显示,现在我不知道它把接收的数据放在哪了,不知道从哪读接收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接收,然后再显示。楼主应该先能够将任意字符显示在1602上,再思考怎么接收数据显示。 ...

这个我做到了,可以在1602上显示,现在我不知道它把接收的数据放在哪了,不知道从哪读接收的数据

网友A:
和PC机如果是串口连接,那就从串口缓冲区里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PC机如果是串口连接,那就从串口缓冲区里读呀

网口通信,这不是我的程序,我找的,不知道它定义在哪里了,找了好长时间都找不到它定义在哪了

网友A:
找本网络编程书看看,应该是否socket

网友B(2014-04-01):
楼主,可以把你的程序发给我么?非常感谢